不同网络孔的soldermask相交会不会短路

楼主(2012-10-26):
如题,两个网络不同的过孔,焊盘间距是7mil,但是它们的soldermask相交了或间距很小会不会短路?哪位大侠有遇到过。顺便问下pcb制造过程中形成绿油桥的最小间距是多大啊?

网友A:
soldermask相交,DRC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dermask相交,DRC会报错的。。。。

我的没有报错呢,你是在哪里有设置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

我用的16.3的,以前都没设置呢,谢谢你哦,你一般设多大合适呢?

网友B:
    板厂生产最小2MIL,还有长度要求,还有油墨颜色等。。。还有更小的,,尽量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厂生产最小2MIL,还有长度要求,还有油墨颜色等。。。还有更小的,,尽量做大吧。。。。

嗯,O(∩_∩)O谢谢

网友:
    没有阻焊隔离,可能会桥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6.3的,以前都没设置呢,谢谢你哦,你一般设多大合适呢?

    我原来做手机板的  是0.1mm    具体的还得问板厂

网友:
    soldermask指的是阻焊开窗,单边比焊盘大2-4mil比较适合,太大也没有意义,一般取单边大3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