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软件的原理图和PCB不能正常关联

楼主(2012-10-26):
allegro 16.3软件的原理图和PCB不能正常关联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封装路径全部都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路径全部都指好了????

嗯 是的啊  不过不知道原理图是由AD格式的转换过来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cadence原理图一般都是.DSN格式的吧。。。

楼主:
嗯 是DSN格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DSN格式的

如果路径指好了,全部都是默认设置,导出网表再导入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B:
好像用第三方网表不能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第三方网表不能关联

 大大說的沒錯喔~~用第三種轉法是無法連結的喔

楼主:
    哦 貌似还真是用的第三方网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