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破解安装图文讨论贴,已下载破解好的坛友们进,给菜鸟提供答案

楼主(2012-10-26):
先解压出现点pads9.5_mib.exe开始安装:
第一步选择NEXT;出现 ,怎么选,楼下请回答啊。

楼主:
我来接下去,这是问你已经检测到了一个许可证,问你是否要下一个许可证。
第二步,NEXT出现 这是问你下载到你的硬盘中如果空间不够选择NO取消下载,选择YES是继续,这步是看个人的情况了。
第三步是下载你所需要的文件和安装路径了 ,选择Modify中的 ,这个怎么选取,那我们听下坛子里高手讲了,因为我是菜鸟,只选取Layout.route和Design Entry,Libraries,请高手回答吧

楼主:
到这步想问下,是否可以与9.3、2007共在一个盘,还是需要分开放置.我刚才安装在D盘试了下不行,在安装破解过程中出现 环境变量改了但是还是错误,另一个问题,破解后9.3的打不开了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求大神

网友:
我的也是破解不成功,打开PCB是盗版

楼主:
大神呢???看到坛子里那么多人都已经装上了怎么没有一点让大家学习的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运行MentorKG.exe,获得license文件,要另存为。。。起来(放置到已有文件夹或自己建的文件夹,或者直接放到根目录),至于保存使用license.txt/license.dat/license.lic都可以。
      特别注意:好像要安装在c:\;license文件也要放在c:\,至于放在什么文件夹无所谓。
      然后,设置环境变量里面的参数:变量名称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指示license文件存放的文件夹,如c:\MentorGraphics\license.txt,系统变量、用户变量都都加入该参数。
      祝各位好运!

楼主:
无法定位输入点怎么解决

网友:
9.5 存的文件,9.3打不开呢,目前我遇到这个问题了。安装是成功的,用以前9.3的安装方法成功过搞定,前提是要卸载掉以前旧版本文件并重启一次电脑,到注册表里面删掉对应项后再安装

网友A:
"无法定位输入点",以前安装“Cadence spb 16.3时碰见过,当时是先找到定位不了文件,copy到c:\windows\system32\,就可以了,不知PADS是否一样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定位输入点",以前安装“Cadence spb 16.3时碰见过,当时是先找到定位不了文件,copy到c:\windows\syst ...

不能

网友B:
给个和谐文件的链接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和谐文件的链接地址,谢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4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