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PCB SI 版本选择

楼主(2012-10-26):
请问下,我一打开cadence下面的PCB SI软件,提示对话框如下:
     Design was last saved by a higher capability product(allegro XL).There may be constraints and other design data that may be ignored at the tool's current license levels.
最后点确定就打开的是Allegro PCB Designer软件,请问哪个知道如何解决,让打开的是PCB SI软件哇。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也正在疑惑呢,怎么找不到PCB SI啊,郁闷没有高人解答嘛?

楼主:
经验证,重新安装问题解决,另外安装最好安装在软件推荐的C盘目录下,不然会出现brd文件不会自动关联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