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沒有兩條十度線延長線相交連接的skill

楼主(2012-10-26):
如題, 分別點擊兩條十度線, 他們就自動延長相交, 這樣的skill有木有哪個大哥有 或者寫一個哇? 萬分感謝,本人在走十度的時候 每次兩條線連接的時候 都痛苦萬分,要推很多次才能接好。

网友:
GraserWARE - Gloss Trim Line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16.5有任意角度功能了

楼主:
16.5的任意角度功能怎么打开?

楼主:
GraserWARE - Gloss Trim Line  原来不知道这个功能 谢谢了

楼主:
有個問題就是用了GraserWARE - Gloss Trim Line   命令之後 cpu端的蛇形走線會拉直一些 有問題, 有沒其他的類似此功能的ski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個問題就是用了GraserWARE - Gloss Trim Line   命令之後 cpu端的蛇形走線會拉直一些 有問題, 有沒其他的 ...

有具体的图吗,我可以更新这个skill

楼主:
首先我點擊用skill運行之後 點擊圖示兩個地方

楼主:
然後就出現了下面的情況

楼主:
剛剛沒發成功圖片 重新補充

网友A:
我抽时间改下

楼主(2013-01-08):
版主 延长线会变整理出来了吗

楼主(2013-03-29):
引用 网友A:
我抽时间改下

請問版主有改進了嗎?

网友:
GraserWARE - Gloss Trim Line 存在没有考虑圆弧的问题,以前遇到时我便重写了这个功能

网友:
當然不能去考慮是不是要走圓弧的問題 , 誰知道你想要怎麼拉線 !
樓主的問題是讓線自動連接 , 因此在不瞭解中間拉線方式時 , 只能沿著前面的線段所走線的方向延伸出去相交.
如果要變更弧角 , 後面再修就是了.
如果都能按你想像的去做 , 哪是不是指要點一點, 線就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