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导PAdS问题

楼主(2012-10-26):
    2dline的外框能改成铜吗?我把DXP的PCB导进pads后来,出现很多铜都成2DLine的外框了吗。怎山办法?

网友:
    先要搞清楚2Dline是放在哪一层,另外铜指的什么,是否具有电气属性,放在哪一层……

网友:
    可以,我是从allegro转到ad再到pads的,改玩正准备发版

网友:
    不通软件之间转  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要仔细的检查  不然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