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铺铜是如何做的大家有时间看看

楼主(2012-10-26):
这种铺铜是如何做的大家有时间看看!会的讲讲制做方法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用负片加anti-etch

网友:
这样做的用途是干嘛的,小声的问一下~~~!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还真是有难度,帮楼主顶起啊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还没处理过这种情况,坐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这个是电容式触摸板的LAYOUT,与一般笔记本电脑的触摸板功能一样,不是普通的覆铜!
每个方根据感应电容的变化,反馈出手指触摸的坐标
不知道这样说正确不正确

网友:
这种是用铺铜功能先画出菱形块,然后复制的。

网友:
用SKILL里的x_split_shape.il 好实现吧

网友:
route keepout 搞定

可能是用于制板的可靠性,大铜皮更好的制作,散热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触摸屏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