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Dynam_Timing 显示问题

楼主(2012-10-26):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Dynam_Timing 显示条时隐实现,在哪些情况下会发生这种状况?

网友A:
看这截图说明你的时延显示框没有锁定在右边,是跟着你调整等长线跑的,你可以设定锁定在控制面板上,这个时延红绿框本来就是你调整走线做等长的时候才会显示的而不是一直都显示的。设置如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截图说明你的时延显示框没有锁定在右边,是跟着你调整等长线跑的,你可以设定锁定在控制面板上,这个时 ...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这并不是我要的答案,可能是我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吧!我出现的这个问题与你所述的环境变量设置无关,我能想到的是电脑配置较差或者拓扑结构太复杂导致可能会出现Dynam_timing时隐时现人为不可控的显示问题,我是想问下大家是否存在其它情况会导致这种问题?软件这东西有时候一点小问题搞晕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这并不是我要的答案,可能是我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吧!我出现的这个问题与你所述的环境 ...

嗯 表示我没遇到过你的问题,帮你顶起,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如图,把allegro_dynam_timing中改为on,那个显示条就可以一直显示出

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