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drc错误,求解

楼主(2012-10-26):
错误显示: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SN_SIO_C
             Alternate Name:  GPIO5
             Alternate Name:  GPIO7
             Alternate Name:  ADC_VIN
             Alternate Name:  mcu_DB5
             Alternate Name:  GPIO11
             Alternate Name:  GPIO0
    -------------------------------------------------------------------------------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WARNING(ORCAP-1611): Two nets in same schematic have the same name, but there is no off-page connector IR_LED_IRQ

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
原理图我是从AD9转过来的,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错误,求指点。

网友A:
             Alternate Name:  GPIO5
             Alternate Name:  GPIO7
             Alternate Name:  ADC_VIN
             Alternate Name:  MCU_DB5
             Alternate Name:  GPIO11
             Alternate Name:  GPIO0:这些个网络被2次命名了,也就是说2个不同的网络被同一个网络号用了两次 检查一下这几个网络的连接是否正确吧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一下,非常感谢,因为原来图 的从AD9里转换过来的,然后我一直导不出网络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nate Name:  GPIO5
             Alternate Name:  GPIO7, ...

检查过了,估计是软件问题吧,现在是导不出网络表了,DRC通过了,导不出网表

网友:
如果不是机密文件可以发到论坛上来 让高手帮忙整整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估计是软件问题吧,现在是导不出网络表了,DRC通过了,导不出网表

这个可能是某一个封装的问题,你重新建一个新的页面,然后把每一页直接拷贝到新的页面上面试试。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导不出网标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某一个封装的问题,你重新建一个新的页面,然后把每一页直接拷贝到新的页面上面试试。我们以前 ...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12-12-06):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