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b、仿真

楼主(2012-10-26):
各路大仙: Pspice中的olb文件怎样才能用来仿真呀?急需详细步骤呀。

WARNING: [NET0093] No PSpiceTemplate for D1, ignoring

WARNING:  [NET0093] No PSpiceTemplate for D1, ignoring

网友:
PSPICE 不是每一個元件庫都可以仿真,限定在 PSPICE 裡面的庫才可以用。例如 :  C:\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裡面的庫。

楼主:
多谢你的指导!可是我现在需要仿真的电路中有不在这个目录下的元件,我新手搞不定呀,希望您能告诉我后缀olb的元件怎样才能用来仿真?感激不尽呀!

网友:
印象中 C:\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opto.olb 裡面有 LED。

楼主:
谢谢你的再次指导!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PSpice中的olb文件怎样才能用来仿真,因为我电路中有的芯片不在此目录下。能否指导我这个详细步骤?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再次指导!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PSpice中的olb文件怎样才能用来仿真,因为我电路中有的芯片不在此目录 ...

在16.5 版正確的位置是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OPTO.OLB

pspice添加下载的元件库时候说没发现工程文件?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948-1-2.html

网友:
看看这么做库文件,论坛上有文本教程,也有视频教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9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