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口多次拔插,音量减小

楼主(2012-10-26):
耳机口多次拔插,音量减小,电源重启就恢复正常,声音的信号大小没变,接地正常,电源正常,求解,求分析!!!!

网友:
(1)會不會是軟件的問題? 偵測到拔插而取影響到音量大小?
(2)用示波器看看耳机口波形,是不是有失真(被截掉)?
(3)耳机路徑上,是不是沒有電容器隔離直流造成有偏壓影響到音源。例如:偵測拔插電路。
(4)耳机路徑上,是不是還有其它功能? 例如:切換成串口,串口該功能是沒有正常關閉?
(5)如果有電容器隔離直流電,而且使用是鉭電容,極性放置是否正確?
(6)建議將耳机的電路圖(含功放)貼上來,這樣比較容易知道問題出在哪兒?

楼主:
多谢大侠回复,已经解决了,我的音频信号,是数字信号进入,数模转换芯片,模拟信号输出,接入功放,至耳机口,现在已经发现是耳机口的接地问题,经过多次改正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
难道是接地脚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