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娃们,让大神我带你破解9.5吧

楼主(2012-10-27):
一.安装步骤大神我就不说了

二.当你装好后右键〖计算机〗→〖属性〗→〖计算机〗→〖高级系统设置〗→弹出〖系统属性〗对话框→切换到〖高级〗选项卡→点击〖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点击〖新建〗如下图:

如上图,在新建里输入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与变量值:C:\mentorGraphics\LICENSE.DAT

三.生成LICENSE.DAT文件:
    1.下载附件:
       2.将附件解压,得到MentorKG.exeMentor.bat这两个文件
    3.关闭所有pads软件,双击运行Mentor.bat直到生成一个LICENSE.TXT文件,将些文件另存为到C:\MentorGraphics\目录下,并将后辍改为DAT

和谐之路走完了

----------------华丽的分隔线----------------

结束,没下文了

希望大家成功啦,我的计算机是WIN7 64位的,不过都一样的

网友:
    没错,我的也是这么弄的。顶起来让跟多人看到

网友:
    9.3的也可以用这个

网友:
    想问下是可以与9.3共存一个盘共用一个文件夹,还是需要分开放

网友:
    Pads2007、Pads9.4.1和Pads9.5一起安装在C盘,Pads9.5可以正常安装使用,另外两个版本还没检查,应该是还能用吧。

网友:
    都9.5罗,软件更新的好快哦,我都还用的9.3

网友:
    装来玩下

网友:
    貌似不用改为dat也是可以安装的

网友:
    跟9.3的一样的

网友:
    楼主好帖,这个方法对PADS是通用的

网友:
    沒錯,我也是這樣和諧的.

网友:
    我试下安装!谢谢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