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2-10-27):
如何合理设置设计前的设置!间距,线宽,过孔大小!什么样的板应该加埋盲孔。能够从设计前看出所需要设置的参数吗?

网友:
这有啥好纠结的

网友A:
纠结个啥啊。设计前主要设置颜色和规则。颜色的话,你看的习惯就好。 规则里面,默认的线宽(线宽根据叠层的参数得出,叠层由板厚和走线密度决定)、线距(要求严格是可设为2倍线宽)可以暂时不改,注意的是需要建立一个电源CLASS,线宽可以设为20。  由于盲埋孔的加工成本很少,一般很少使用,只会用在高密度板上。    总之,关于软件操作的一些参数(比如格点)在设计前可以设好;对于线宽、线距等,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结个啥啊。设计前主要设置颜色和规则。颜色的话,你看的习惯就好。 规则里面,默认的线宽(线宽根据叠层 ...

20mil的电源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