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Explore the SERDES design space using the IBIS AMI channel simulation flow

楼主(2012-10-27):
(图片)

网友(2013-07-31):
请教一下,我在ADS2012中条用IBIS-AMI模型,报错调不进来说找不到原件,请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2013-09-24):
ADS在用AMI模型仿真的时候,确实非常强悍。
AMI模型初衷非常好,但是实际使用的过程中看着那些崩溃的软件、或者明显异常的结果,有时候确实很无奈。
ADS出的问题相对来算少的,适应性很强,针对ADS搞的AMI模型也多。

AMI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2014-05-08):
AMI Model 里面的EQ貌似不可以手动去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