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1a9f864b93d6b034ff4d057cc1b1edd8","traceid":"1a1c710217583069760023865efde1","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2-11-02):
是不是电源的标号直接连接的网络,他应该不报错的,因为他可能认为这个5V0只是个名称而已。

楼主:
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吧

网友:
这个软件是这样的,一根线可以有几个名字。是你自己的问题啦,软件不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