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后好多这个名称,太多了,怎么删除啊

楼主(2012-10-27):
    出gerber后好多这个名称,太多了,怎么删除啊

网友A:
    这里一个名称对应一个文件夹名。你把对应的文件夹名字变下或者把这个文件夹移动到别的地方去。这些名称就会消失。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一个名称对应一个文件夹名。你把对应的文件夹名字变下或者把这个文件夹移动到别的地方去。这些名称就会 ...

    这个文件夹在哪里啊?是cam么,我把这个保存gerber的文件夹都清空了,可还是有啊

网友B:
    你的gerber出出来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erber出出来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

嗯,还是删不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还是删不掉

    我刚刚特地试了一下,删掉那几个文件夹以后,关掉软件重新开一次就可以了哦。你看看你是删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特地试了一下,删掉那几个文件夹以后,关掉软件重新开一次就可以了哦。你看看你是删错地方了?

我是删的cam文件夹下的啊,可还是不行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越来越多了。求救啊

网友:
给点分吧

网友C:
    在那个powerpcb.ini文件里改

网友:
    请问楼上的具体怎么改

网友:
    你是电脑中毒了吧。一般删了就不会有的呀?

网友D:
    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powerpcb.ini文件里改

    嗯嗯,就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怎么改了

哈哈,学习了!请问一下您有CAM软件吗?我下载的用不了!好奇怪!

网友:
    呵呵公司的电脑上装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