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两个PCB文件怎样整合到一块去。

楼主(2012-10-27):
意思就是说,两个已画好的PCB板,我要把他们做成一块板.直接复制不好,求解

网友:
想在layout里实现的话,层数必须一致,位号等不能一样,把两个画好的板框都放在drill drawing层,移动拼在一起,中间可加工艺边,并跟板厂加以说明。

网友:
拼板需要工艺和层数都要一致

网友: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CAM350拼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