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版本与16版本共存问题!

楼主(2012-10-27):
allegro15.7和allregro16版本怎么共存在一台电脑上我是先安装16.2  16.3 .16.5版本后安装15.7版本的,可安装15.7之后,16版本就打不开啦,15.7也打不开!求解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安装多个版本后是需要用工具来切换在,在ALLEGRO安装目录里找一个名叫Switch release的工具,用这个工具切换版本就OK了。

楼主:
Switch release可以切换啊!切换之后,打开15.7提示找不到cn1200.dll,切换到16版本之后就提示找不到cnlib.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