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iwave之后导致ee7.9启动巨慢。

楼主(2012-10-28):
先装了ee7.9,正常打开一个工程大概几十秒
装了siwave之后,再打开工程没反应,会有viewdraw进程在,但是界面要等一个小时左右才会出现
卸载了siwave,删了ansoft有关的注册表,卸载了ee7.9,清了一遍注册表再重装,还是没有用
求教各路大神,除了重装系统,小弟我还有什么出路

网友:
把mentor的license放siwave前面,或者不要用lm_license_file变量,用mentor专属的mgc_license_file变量指向mentor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