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引脚定义:字母排序是ABCDEFGHJKLMNPRTUVWY,却没有I、O、Q、S、X、Z

楼主(2012-10-28):
BGA封装的引脚定义:字母排序是ABCDEFGHJKLMNPRTUVWY,却没有I、O、Q、S、X、Z。这是为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提出的工程制图标准:MIL-STD-100,里面规定I、O、Q、S、X、Z这6个字母不用作封装的管脚命名
一般是怕有歧义比如和数字I(1) O(0)S(5) Z(2)   Q(0和小写的时候9)
X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提出的工程制图标准:MIL-STD-100,里面规定I、O、Q、S、X、Z这6个字母不用作封装的管脚 ...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嗯,就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