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有人在win8里面和谐成功16.6的?

楼主(2012-10-28):
16.5在里面直接崩溃了,期待16.6的结论啊

网友:
坐等16.9

网友:
那你可等不到了,下一个版本是17.0

网友:
    哈!!哈!!
樓上的大大好有創意..

网友:
官方公布的木有提到支持win8,只说支持xp pro,WINDOWS 2008 Server,Vista,win7
我觉得16.3就已经很好了啊,干嘛跟着公司走啊,累人不说,还要考虑破解的行不行,还要考虑经典版本怎么打开新版本的,还要考虑系统的支持

网友:
    有人安裝成功了,不過要替換cdslmd.exe才行

网友:
    allegro 16.6 支持win8 Intel 64bit

网友A:
    16.6的PCB EDITOR在win 7 64位操作系统下,容易死机,还是等等再装吧。特别是用鼠标滚轮缩放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6的PCB EDITOR在win 7 64位操作系统下,容易死机,还是等等再装吧。特别是用鼠标滚轮缩放的时候。

    是的呀,我在两台电脑上试过都是这样,软件死. 现在安心用回16.5

网友:
    win8 32位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的PCB EDITOR在win 7 64位操作系统下,容易死机,还是等等再装吧。特别是用鼠标滚轮缩放的时候。

我在win7 x64下试了一下,没发现你这个现象,除了一个/pcb/bin/apr.exe出现has diff pubke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win7 x64下试了一下,没发现你这个现象,除了一个/pcb/bin/apr.exe出现has diff pubkey

同样的问题。用着有影响吗?

网友(2013-07-10):
    发现走线和移动元件或者字符时候有点飘,跟不上鼠标的移动速度,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