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pads9.5

楼主(2012-10-28):
请问,可以同时安装pads2007 pads9.5吗??两个都可以用??有谁试过??

网友A:
    共用9.5和9.3.1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用9.5和9.3.1的路过

    求教方法。。。

网友:
    先装2007.在装9.3,到2007pads\SDD_home\programs中带开2007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方法。。。

对了两个要共用一个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两个要共用一个license

    我装上去提示什么动态链接错误。。。然后9.5打开了 9.3不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