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常會出現錯誤嗎?

楼主(2012-10-29):
不好意思,一直使用orcad來畫原理圖,現想改用DxDesigner.
DxDesigner一直都報錯就結束,完全沒有進入主畫面 ,使用win7 x86(DxDesigner application has encountereda problem needs to close.)重裝"ee"無效。
另一台電腦,使用沒幾天,一進入主畫面就報錯結束,使用win7 x64, 重裝"ee"後已可繼續評估。
正因為這個問題,想改用allegro...

不知道各位使用上有類似的問題嗎?都是如何處理的?
謝謝

网友:
我用XP 用WIN7 32位使用过,从来未见过DX不稳定意外关闭的情况。反倒是EXP试过,但不是自动关闭,而是先提示错误,提示保存,然后就退出了。

网友:
刚开始用,会出现一些怪问题,等用的稍微熟了,反而不容易出这些问题。

楼主:
謝謝,現在有點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