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1脚标示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各位大侠好:

   由于库封装 1脚标示和极性标示‘+'位置错误,我在库做了修改?请问怎么样操作可以更新到PCB板上?有知道的请告之下 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种方法:前向标注,选Update local libraries with newer Central library data。
第二种方法:ECO->Update cell & padstacks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没有说清楚, 是这样的 比如 3脚标错误, 我修改为2脚,更新后 3脚的脚标示丝印还在上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2楼其实说得很明白了呀,
CELL的修改,可以在库中心,或者文件中CELL中修改
如果是前者,必须用前标方式 修改当前的数据到更新的库中心数据,
如果是后者,则直接更新CELL。

楼主:
我知道按照2楼 大侠方法可以更新,我不明白的是,我在库里已经把 脚标 3改成2了,为什么更新后 ,脚标3 不消失还在PCB上,更奇怪是就算我把库脚标删除。更新后 脚标还在PCB 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按照2楼 大侠方法可以更新,我不明白的是,我在库里已经把 脚标 3改成2了,为什么更新后 ,脚标3 不消 ...

神马脚标?是CELL的某脚的字符,还是某脚的丝印呀,
如果是丝印,可能是你生成过丝印了,那个更新了也不变的,除非重新生成,或者你直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脚标?是CELL的某脚的字符,还是某脚的丝印呀,
如果是丝印,可能是你生成过丝印了,那个更新了也不 ...

呵呵! 就是在PIN脚傍边用丝印层 在写个和管脚一样的数字。我是直接删除的,请问 丝印要怎么重新生成,是把器件从PCB板上删除,再重新放下吗?

网友B:
哦,不好意思,刚开始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说的我也遇到这问题,目前只能手动删除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不好意思,刚开始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说的我也遇到这问题,目前只能手动删除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

呵呵 是我没有说清楚。非常抱歉。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put==>Silkscreen Generator

我试了下。 OK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多余的脚表示还是在PCB 板上

网友A:
你看一下它的属性,是什么,截张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它的属性,是什么,截张图上来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