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板子需要沉金工艺?

楼主(2012-10-29):
现在我们公司的去做板子如果有BGA,都要求沉金工艺,说是平整。这在以前公司里从没听说过的,要说BGA,以后板子的发展方向就是小,精,都会有BGA,难道都要沉金?
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
什么时候板子需要沉金工艺?

网友:
镀金一般用在有金手指的场合,上锡稍微差一点。
沉金板,上锡等综合性能都较好,特别有bga等高密度板,最好使用沉金,因为喷锡,锡的平整度有要求。
喷锡板,可靠性高,工控场合使用喷锡较多,成本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