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页面原理图的连接

楼主(2012-10-29):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zw/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19404669/QQ/WinTemp/RichOle/MN%25LM%25DTDP[481KXHHWBN5F.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zw/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19404669/QQ/WinTemp/RichOle/GPP051]BBND$Z%60@[%7DQQ1ZVM.jpg
以上两个原理图处在不同的页面,如何把他们连接起来?

网友:
通常平面原理圖可以用 OFF PAGE 或是 PORT 的方式。如果是階層式原理圖,不同模塊相連要用 PORT。

网友:
16输出的数字信号通常會 \ 和 / 這個符號連到BUS,然後 BUS 可以用一個 OFF PAGE 或是 PORT 去做跨頁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