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9):
  这是altium 在修改完规则后软件会自动检测DRC,检测完后就出现这种白色网格的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间距太小   小于0.4mm  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太小   小于0.4mm  报错

 如果是间距的话一般是直接显示错误的,不会有白色的网络格子显示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间距的话一般是直接显示错误的,不会有白色的网络格子显示出来吧

什么色是看你设置

网友:
从图中看到的应该是差分不耦合的位置。你报DRC的这个信号是不是设置了差分规则

网友:
你直接看DRC报告最清楚了,

网友:
差分规则报错,不耦合,你看下是不是设置了差分线,但你没按照差分来走,检查会报错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这样,差分报错会出现白色网格,而且重新DRC都没办法去除。你可以先T+M一下,再运行DRC,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