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光绘文件时出现如下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警告,是

楼主(2012-10-29):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891.34 -443.5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请教高手,这样的警告对最后的板子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光绘设置中, 有个LINE WIDTH 要设置成6,不然光绘中出现的LINE 宽度为0,对于出光绘没影响, 影响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绘设置中, 有个LINE WIDTH 要设置成6,不然光绘中出现的LINE 宽度为0,对于出光绘没影响, 影响查阅。

谢谢,不过那个已经设置为6了,依然是报错,并且同一块板子有时候只有顶层和底层报错,有时候全部都报错,

网友:
每层都要设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