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中间那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画

楼主(2012-10-29):
中间是定位的话,需不需要知道每个PIN的大小,以及距离,难道都需要精确,才能定位芯片吗

网友:
    中间的对我们LAYOUT没有什么影响,可以不去管他,记住在layout过程中不要修改IC封装即可,,,,,,那个是邦定的PAD,在邦定机邦定的时候有用到

楼主:
    外面封装的时候可不可以和内部芯片不一样

楼主:
    这样画可以吗,我自己估摸着画的。谢谢解答

网友:
    中间是绑定的PAD,外面是硬封装的PAD,很多双用的器件都这么弄

网友:
    对头对头,中间那些可以绑定裸片,外边的是直接焊接现成有引脚的封装片!

网友:
    不明白绑定的PAD和硬件的有什么不同,方便贴片机贴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