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中的补丁的作用。各位请进!

楼主(2012-10-29):
如图所示,上面的这些补丁。

一共有三个问题:
1: 这补丁有什么作用?
2: 如果直连的话和打补丁有啥区别?
3: bga芯片的最外面两圈一般都要像图中那样先引出来,然后再画么。

连线

连线

网友A:
    哪个版本啊?能显示网络名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啊?能显示网络名字啊???

    我也不清楚,目测应该是alt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