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图画sc70,为什么一个尺寸有三种数据?

楼主(2012-10-29):
各位帮我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有三个不同数据。为什么不直接给俯视引脚图,那位有这个片子封装库给我pads。急需,后天就要交了

网友:
    数据手册上是最大值,中间值,最小值都给出来了。你按中间值做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但也不是都用中间值,外形框要使用最大值   高度信息要取用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