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最外两圈布线?

楼主(2012-10-29):
如图所示:

网友A:
一般情况我们在做BGA封装的走线时把前两排的信号线引出来是为里面几排的信号线留出空间,里面的信号线非常密集的话,你如果不引出来,那会导致里面的信号线往外出线时拥挤,反之里面的信号线不密集,在不引出来的前提下你既能出线又能满足线距要求,那你也可以不引出来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rcyf-4098\桌面
看这个,如果不出来,里面的线就出不来了

网友:
上面的没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我们在做BGA封装的走线时把前两排的信号线引出来是为里面几排的信号线留出空间,里面的信号线非常密 ...

知道了,thanks!

你发的那个图,是多粗的走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thanks!

你发的那个图,是多粗的走线呢?

那个设置了区域规则,BGA区域是4MIL,以外是5.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