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敷铜无法自动回避过孔

楼主(2012-10-29):
如题:在整面都为动态敷铜的上面,在过孔时,无法自动的回避,不知道为什么,如图:我在GND层敷整面都为GND,但一些过孔或者走线空都无法正常的进行回避,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可能要你DB Doctor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你DB Doctor一下,

怎么来进行DB Doctor  啊?

网友A:
tool-database check--三项都打勾---check。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database check--三项都打勾---check。应该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你所辅的铜的属性是什么?(以图片为准啊,)

楼主:
我把GND层都是敷为动态铜啊!

网友:
也就是说你把GND设置成了正片咯?
在线DRC是否开启?是否报错?错误的解释是什么?

楼主:
我知道问题的所在了!就是GND的属性问题!谢谢“eeicciee”

网友:
你正负片没设对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