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很常见电路中的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哦

楼主(2012-10-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地方的三级管主要是什么作用哦
知道有一个作用是通过GPIO 控制game_latch电平升降的,但是那为什么要加三极管哦
那直接把game latch 接到单片机上不是节省一个三极管哦
经常看到别人的电路中这样设计
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没哦?

网友A:
驱动、隔离、反相

网友:
支持

网友:
只作开关作用,

网友:
    开关作用!

网友:
    电平转换?

网友:
    就只是开关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隔离、反相

    如果不加这个三极管 ,1.直接 把game latch脚接到单片机脚上 ,外部加上拉,驱动能力不够吗?
                     2.加了这个三极管,驱动能力大多少哦

网友:
    开关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加这个三极管 ,1.直接 把game latch脚接到单片机脚上 ,外部加上拉,驱动能力不够吗?
              ...

大婶,这个真的母鸡啊

    要看这电路前后是什么啊,你这种问题很多人问,但这样的电路在每个电路中的作用可能都不一样

你现在这个反相了一下,有点像是TTL转COMS,搞不清你的GPIO3是接什么,还有GAME_LATCH接的又是什么

网友:
    上下级隔离

网友(2013-01-13):
    路过了,也看了

网友:
    1楼的回答很好,GPIO3通过NPN三极管控制GAME_LATCH高低电平转换,三极管这里可以起到对GPIO3隔离控制端和开关控制(导通时给GAME_LATCH反向)
GPIO3: H  GAME_LATCH: L
GPIO3: L  GAME_LATCH: H

网友:
    实际上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2013-05-15):
    注意負電平的驅動能力比正電平強.

网友:
    加深理解了。。

网友:
    电流驱动的话,GPIO3 不够。用三极管放大而已!

网友:
    :victory: 不错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网友:
    要看看MCU的GPIO的输出模式,还有驱动能力。像LZ这种
    电路肯定是把GPIO的输出模式设置为推挽式输出了,它内置输出,电流驱动能力不够大,所以加上此电路,另外,还可以做电平转换。

    如果把GPIO的输出模式设置为OD电路,且GPIO外加了上拉电阻,它靠外置拉入电流,电流驱动能力很大,此时不需要加上此电路。

网友:
    这样的好处有很多,小电流可以控制大电流,电平可以转换,输出不受输出负载的影响等等。

网友:
    刚看到的时候和大家大多数人想的一样,但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当这种电路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姆的时候,输入低电平才能被识别出来,高于910欧姆,则输入表现出高电平特性”,那是不是这个电路的输入只能是低,这个电路中电阻的选择本身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
    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