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29):
图片一为布局布线电路
二为电路图,我想问问众位能人这样布线和电路图的走向不同,会对时钟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A:
你的空间很大,可以摆的更好一下。你这样会无故产生很多stub走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空间很大,可以摆的更好一下。你这样会无故产生很多stub走线,不好。

STUB走线是指的拐角太多吗?我那个是两层板,和其他的器件避让条件比较多,但是按照原理图上的摆放空间还是有的,就是不知道这两种布线对时钟信号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你的才25M,影响不大(还要看看你时钟走线是不是太长)
但是严格来讲,这样布局走线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你的才25M,影响不大(还要看看你时钟走线是不是太长)
但是严格来讲,这样布局走线是不对的

哦,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频率又不高,这样摆问题不大,主要是那你那两根进IC PIN的走线没有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