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ta串接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见图中sata接口为什么串接的是电容而不用电阻,而且容值为0.01uF:(图见附件)把图片搞小点儿,总算可以上传了

楼主: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加电容是为作信号的AC耦合,加电阻可就坏菜啦。不过我们好像一般加的失100nf,0402的。具体理论我一般看的不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类高速数据差分对,大多都是加电容,目前只见ddr会加电阻,是为了匹配电阻---我也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是为作信号的AC耦合,加电阻可就坏菜啦。不过我们好像一般加的失100nf,0402的。具体理论我一般看的不 ...

我看的几个设计都是加的0.01uf的,相当于10nf,跑3.0Gbps信号。因为他们设计的这么一致,所以才对他们的作用有所疑问。
我怀疑是匹配的作用,因为跑3Gbps信号,差不多符合阻抗要求。(不知道Gbps和Hz怎么换算的,是不是除以9600的波特率?)

网友:
其实,这个数据手册上会给你推荐耦合电容的容值的,好好看数据手册;如果数据手册上推荐的容值在你的板子上不行的话,那就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计算,然后验证,才能确定容值!

网友(2012-12-19):
这上面的10nF电容是AC电容,这类高速差分信号都需要AC电容的,主要是为了阻隔信号中的直流分量,消除一些干扰,不是匹配阻抗。
至于电容的大小,详细还是要参考SATA2或者SATA3的协议,里面也有相关介绍。
其实sata1里面有很多传输方式,有的没有用AC电容的,有的用了AC电容,不如AC--DC,DC--DC,AC--AC,DC--AC等传输方式。
到了sata2和sata3协议里面基本都采用AC-AC,也就是楼主所说的使用10nF的AC电容串接。
另外不同的高速信号如PCIE,SAS,SATA协议是不同的,连接时链路要求也不同,AC电容的容值和放置位置,以及别的匹配是有区别的。绘制这类总线是要参考相应的总线协议,器件的datasheet等资料共同决定。

网友:
    楼上有没有sata2或sata3的协议,传上来给我们看看,学些一下!!!

网友(2019-11-09):
    搬运工,请各位看官参考。重点还是信号互联机制的问题,信号耦合。还有回波损耗,0402电容选型也很重要。推荐X7R/NPO等。

以前看到很多SATA参考设计上都会用到AC耦合电容,且电容值基本都是0.01uf,且为0402封装,下面就简单说一下这个电容的特点:
(1)SATA协议中,只有工作在Gen1i的host/device为直流耦合,无需加AC耦合电容,host和device可以直接连接,从而保持双方的DC共模电压,以确保操作性。而对于交流耦合的器件来说,就必须增加AC耦合电容。例如Gen1m, Gen1u, Gen2i, Gen2m,Gen2u, Gen3i, and Gen3u的器件都为交流耦合。下图是规范中的一些说明,且列举了DC、AC耦合的几种方式:

(2)SATA规范中提到AC耦合电容最大值为12nf,而我们经常用到的电容为10nf,且考虑到PCB板上的存在一些寄生电容,所以就选取了0.01uf。(其实低于12nf都可以)

    (3)电容尽量选择封装较小的器件,至少不大于0402。因为封装较大的电容,其PAD相对于参考GND之间的容性就越大,从而导致SATA信号上的回波损耗无法满足规范要求。

    (4)SATA的收发AC耦合电容都放置在连接器端。主要是为了避免板上的反射传递给device,另外一个用途是就为了过压保护,远离IC被打坏。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校哥-5207」的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isuitong6951/article/details/92158188

网友:
    AC耦合电容,至于电容容值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首先看CPU手册,如果没有要求请参考SATA规范,不同速率大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隔直通交,有些还用0.1uF

网友:
    隔直通交,有些还用0.1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