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对原理图编译时整张原理图都出现了报错,是咱回事

楼主(2012-10-29):
各位大侠,AD6问题请教,AD6对原理图编译时,整个原理图都出现了报错,如何整回去它才可以消除啊?我每次都只能关了再开,应该有更快的方法吧?谢谢!

网友:
哈哈,估计你是没将原理图放入工程后再编译。
比如一个原理图没放入工程,输出网表后原理图也是变成这个样子 。

网友:
LS的方法可以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 查看massage的错误提示

楼主:
2楼说得对,我是没有把它放在工程里,但是非得每次都放在工程里才能编译查错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