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

楼主(2012-10-29):
  LED电源电感的参数怎么选择  MOS的选择标准   输出端的假性负载大小如何选择

网友:
這應該都會在開關芯片上會有說明。你可找幾個開關芯片的規格書來看看,這樣會比較清楚。例如: MC34063、... 、...

网友:
如果是手持式產品的 LED 背光電源,可以參考 RT9293 或是 TPS61165、.... 、....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最多是SY5800的芯片    方案里面只看到芯片周围器件参数选择  像电感感量大小和线径  假性负载的大小都没有看到说明

网友:
國產的芯片給的數據,通常真的很少。杯具!
做AC電源轉 LED 電源的,國內常用的好像有 BP3309,SY5800,MT7930,.....器件参数选择也很少

网友A:
網上找到的比較祥的說明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A:
網上找到的比較祥的說明

刚好有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做LED电源,我来看看能不能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