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的库如何转换成PADS2007可以打开的形式?

楼主(2012-10-29):
向各位高手请教:
pads9.4的库如何转换成PADS2007可以打开的格式?

网友:
没干过这事,不过有个笨办法你可以试试
把要用的器件放到一个文件中,然后再转成低版本,再导入到库里面。

网友:
    全部放在一个PCB里边,然后把这个PCB导出为ASC,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导出AS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