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装哪个软件?

楼主(2012-10-29):
本人从事pcb设计,主要用pads.现在想转allegro.不明白该装什么软件?主要完成从原理图到pcb的设计,原理图自己设计,pcb也要自己设计。candense软件名称太乱了,应该安装哪个软件?

网友:
现在用得比较多,软件相对稳定的应该是16.3吧,都已经破解到53到,
要装最新的破解码才行!

网友:
PADS转ALLEGRO,不需要借助第三方软件,可以直接把PADS转为ALLEGRO, 目前ALLEGRO最高版本16。6,我觉得装个16。3就差不多了,

网友A:
16.5用了很久了,好用而且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5用了很久了,好用而且稳定

    請教 16.5用哪一個 hotfix, 好用且穩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 16.5用哪一個 hotfix, 好用且穩定?

    目前最新的两个hotfix修改的BUG很少了,已经是趋于稳定

网友:
    映陽的 service pack 為  V16.50.030 hotfix , 2012、9、26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