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相同的宽度设置会显示不同

楼主(2012-10-30):
这是我自己画的,器件的宽度都一样啊,为什么和下图不同。

请大家帮帮忙。我不知道是哪里设错了?

网友:
单击Tools/options,选择global页,看minimum display width栏的值是否一样

网友:
L1与L2之间在上图中没有间隙,在下图中有,所以看到的结果不同。
如二楼所说将该值设为相同应该更容易看到区别。

网友:
Part outilne width 设置太小

网友:
第一张图片显示是因为Part outilne width 设计太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