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过孔能不能改成椭圆

楼主(2012-10-30):
想请教高手,能不能把过孔改成椭圆的,我是用的AD9,谢谢

网友:
可以的,双击PAD出现对话框里面有更改选项,把X和Y的尺寸改下就好了

网友:
    焊盘(pad)可以,过孔(via)不可以

网友:
    下次提问问题表述清楚一点嘛...你问的是过孔...截图的确实Pad....过孔的话貌似是不能改成椭圆孔径的..但是Pad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现在才看明白,你高手

网友:
如果真是VIA要搞成槽孔。可以先把VIA转成PAD,就好操作了。
另:槽孔如果太小了。厂商是做不出来的,或者收费粉高。。 相信VIA肯定没人这样作。

网友:
    哈哈,楼上,简单点,你不如直接让他用PAD,别用过孔,不就完事了?
    如果VIA转PAD,改孔,再转VIA,估计也不支持那特殊孔了

网友:
    看来都会了

楼主:
    对呀。我也只会改焊盘,不会改过孔,求高手啊

网友:
    可以按照四楼进行设置 记住关键点是在Slot的设置。各位回答问题的最好指出关键点,或者关键点着重标记下,别人一看就能意会

    高手

网友(2020-07-30):
    可以的,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