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尺寸~

楼主(2012-10-30):
请问,封装尺寸单位为.100TYP是指0.1英寸么,.030/.036 DIA THRU TYP是指什么啊,孔么???两个问题啊,求解~~~~

网友A:
typ应该是typical吧,指的是典型取值,一般的datasheet上是mm和英寸的标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应该是typical吧,指的是典型取值,一般的datasheet上是mm和英寸的标注都有。

他这个没有mm尺寸  只有TYP尺寸。。。。那TYP 与mm是怎么换算的。。。

网友A:
1mm=25.4mil,如果你那个数据单位是英寸,1inch=1000mil。你做封装的话,一定要把那些搞清楚,错了的话,后面会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25.4mil,如果你那个数据单位是英寸,1inch=1000mil。你做封装的话,一定要把那些搞清楚,错了的话,后面 ...

1mil=0.0254mm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il=0.0254mm吧~~~

是的,我搞错了,尴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搞错了,尴尬啊

呵呵  没关系 那后面的那个问题仁兄了解么,急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没关系 那后面的那个问题仁兄了解么,急求?

是的,是孔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孔的直径.

.030/.036,具体是什么尺寸.036是PAD大小,.030是pad上的孔????是这样么

以前没有建过这样带孔的pad,太悲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0/.036,具体是什么尺寸.036是PAD大小,.030是pad上的孔????是这样么

没什么问题啊,通孔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通孔器件啊。

我只是不太清楚那两个尺寸具体是指什么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