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厚问题

楼主(2012-10-30):
PCB板外层间距只有4mil,那PCB加工中外层铜箔的厚度为1oz,可以吗?在PCB板厂工程回复如下:
按铜箔厚度0.33oz,完成铜厚1oz制作。请高人指教!

网友:
板厂能做出来,你担心啥?

网友:
可以。因为顶底层的铜是要处理两次的。两次处理后才是1oz

网友:
可以作出来,放心!

网友:
1oz=35um
4mil=100um

网友A:
当然可以,3/3MIL都没问题,何况是4MIL间距,不用那么担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3/3MIL都没问题,何况是4MIL间距,不用那么担心啦!

3mil要加钱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