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怎样在Expedition中挖洞?

楼主(2012-10-30):
碰到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我不会 ,怎样在Expedition中,在PCB上挖洞?编辑 boardoutline 吗?怎样编辑啊?新增的会替换原来的啊?

网友:
在绘图模式DRAW下,
用Contour画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啊,谢谢xiesonny,出光绘时应该和 boardoutline 出在一起吧?

网友:
NC Drill Generation
的时候会生成一个ContourNonPlated.ncd文件

网友:
另,生成NC Drill 后,在相应层也有显示的

楼主:
xiesonny,不好意思,我画了框后发现生成的nc文件是 ContourPlated.ncd ,生成的钻孔表也是 Plated,请问怎么才能设置为 NonPlated ?

网友:
引用 楼主:
xiesonny,不好意思,我画了框后发现生成的nc文件是 ContourPlated.ncd ,生成的钻孔表也是 Plated,请问怎么 ...

你用Contour层画时,注意选的过孔是非Plated的过孔,就会生成ContourNonPlated.ncd了。
如图,

楼主:
非常感谢,马上试了下,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