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数据线做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我认为DDR的数据线的低八位和高八位分开做等长没有问题,它们有各自的锁存器LDQS和HDQS,因此分开做等长问题应该不大。我没有实际的调试经验,还请高手分析、赐教。

网友A:
你说的没错,每8位数据线上严格等长,但同一个RAM组与组之间也要等长,但可以不用那么严格;因为同一个内存是共用同一个时钟,要注意,DQS和CLK的时序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每8位数据线上严格等长,但同一个RAM组与组之间也要等长,但可以不用那么严格;因为同一个内存 ...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