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SPB16.3中的datatip消失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0-30):
我刚使用spb,打开一个画好的pcb图,本来鼠标停留在器件管脚上,能显示datatip,现在怎么也不显示了,在datatip customization设置中,也已经打上钩了,还是不行,有哪位好心人知道么,谢谢啊。

网友:
我的16.5 ,disable_datatips 不要勾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display/datatips/disable_datatips的钩去掉.是user preference下设置显示开关,这是条件一。

另外一个是find里选项Object是否有勾上,这是条件二。

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应该是可以显示的。

条件三是Setup ---datatip customization设置具体的element值是否被关闭。但是默认是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