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勾选Glued,stitching后,再移动过孔就不Glued是为什么?

楼主(2012-10-30):
过孔勾选Glued,stitching后,再移动过孔就不Glued是为什么?怎么样使移动后这两项还是勾选的

网友:
是不是你软件有问题啊,我的不会啊

网友:
只要锁定了,初次移动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是否要移动这个孔的提示,你选择确定不用再提醒,之后每次移动都是锁定的状态啊5 v6 s* b9 s( z

楼主:
看来是我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