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2-10-30):
请问:
       Pspice的IGBT库里的igbt元件是哪个公司的呢?人们说的像三菱公司的或东芝的IGBT库里有吗?
      如果没有怎么下载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之前有看過 "应非零" Infineon

仿真庫裡面是不是有個 IGBT.olb ? 印象中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看過 "应非零" Infineon

仿真庫裡面是不是有個 IGBT.olb ? 印象中有喔~

是有一个库,但是里面太多了,比如说我想要1200V/100A的IGBT,不能一个一个看呀,有没有一个包含参数的IGBT列表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看過 "应非零" Infineon

仿真庫裡面是不是有個 IGBT.olb ? 印象中有喔~

有没有一个那种列表呢?我想要什么耐压值的一看表,然后又对应的,不用一个个去看?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个那种列表呢?我想要什么耐压值的一看表,然后又对应的,不用一个个去看?嘿嘿

对了,我正在仿真IGBT的缓冲电路,用PSPICE,是RCD整体吸收电路,你帮我看看我的电路合理吗?我想测得IGBT的开通关断时Vce的波形,看看有缓冲电路前后的改变

楼主:
我不会测,就连了一个很小的电阻,测电阻两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测,就连了一个很小的电阻,测电阻两端的,。。。

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