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打了与网络过孔后所有走线都朝向一个点了?

楼主(2012-10-30):
大家好!

      本人正在绘制一个四层板,定义了布线层、电源层、地层,并分别给电源层、地层分配了相应的网络。
可是每次添加了一个与地平面连接的过孔后,发现所有的连线都朝向一个焊盘过去了,重现打开软件仍然是这样子的,我用的是pads 9.2版本,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另外,我在Pads Router中布线时也发现所有的地线都不见了,而且呈竖直方向并向无限远的地方延伸过去?

      这个问题很是头疼啊,请大家帮帮忙,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以下是图示:

网友:
你可以按ctrl+M,就会没有了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可以设置网络鼠线最短化,这样每次移动元件时飞线都是最短话显示连接的,另遇到这种情况ctrl+M一下,这些线也就没有了

好的,谢谢您!

网友:
2.3楼都不错,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一般定义了地层后我都是把地网络的飞线直接关掉,要不界面好花。

好的,谢谢您!

网友:
    ctrl+m可以缩短飞线长短度

    好的,谢谢您!

网友:
    不妨在网络附近加些过孔,试一试。